楼主(2017-02-21):
v现在遇到了西门子的自由口的通讯,怎么通讯不上, 还是程序还是变频器 设置错误,望论坛的大师及时回答及跟踪,附上案例及变频器参数图片及案例程序分享,就是通讯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了。。纠结呢现在

网友A:
变频器不支持modbus?

网友B:
通讯不上无外乎几个原因:
1 最基础的接线确保没有问题;
2 通讯的参数设置正确 波特率 校验这种最基本的不能错;
3 做MODBUS RTU的通讯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试验下,买根串口转USB的线,然后照着说明书上的报文格式发送试试,这样就能先试验出是哪一边的问题,如果能读取到数据,则再去找PLC的问题。
4 要有耐心,恒心。

楼主:
好咯的,,谢谢2楼的回信,谢谢 ,

网友C:
这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吧?那可以直接使用指令库啊!楼主是打算学自由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吧?那可以直接使用指令库啊!楼主是打算学自由口通信?!
是的,本来打算想学自由口协议,w听说自由口协议在西门子和其他的品牌都能通讯上,之后才学MODb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吧?那可以直接使用指令库啊!楼主是打算学自由口通信?!
是的,本来打算想学自由口协议,w听说自由口协议在西门子和其他的品牌都能通讯上,之后才学MODbus
西门子的MODBUS RTU指令库就是用自由口编写封装的!现在设备大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原来如此,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C:
直接用指令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