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最近工厂新到的一个设备,因现在工作需求,工人想在操作工位上显示一个二位数据,PLC 使用的是 S7 1500 以态网系列的,在想有没有 2位的 LED 数据管或是别的显示设备,能方便实惠的显示出二位的一个数据?

     现在有个方法感觉有点笨,就是增加一个 16 路Q 点模块,然后 7 段码的 2 位 LED 数码管进行连接,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吗? 或是直接搞个显示屏连接到 PLC 显示 或是 HMI TP屏上能显示吗 ?

网友A:
用数码管太浪费了吧,直接上个小触摸屏,做个七段数码管上去。

网友B:
如果观察距离较近,可以采用楼上方式,用人机显示。要不plc的输出口容易坏吧。

网友C:
小人机也就几百元钱;如果找人定制一个这样的LED也不便宜;或者用个文本也行、文本也就二百元左右

楼主:
  机柜离工人操作的地方有点远,柜上有个 HMI屏,PLC 是 1513 系列,如使用屏,有哪个实惠点的屏能与 S7 1500 系列的以太网通讯呀 ?

网友D:
算笔账,8段数码管便宜,我就不算钱了,要命的是,16位DQ具体价格我忘了,1K以上是跑不了的,1个数码管需要8路DO,保守估计就是500块!
加一个HMI的话,西门子最便宜的SMART系列,支持PN网络,单价应该是在3-4K!TP系列价格应该要翻翻!这个造价,想想都吓人!关键看你需求,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E:
触摸屏用维纶的也可以啊,维纶也有带网口型号,不过都用上S7 1500在配数码管会不会感觉不伦不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呀,那样的话那个方案还是最来经济实惠呀?

   现场操作工人只需要显示当前工作的一个 2 位数据就可以,不需要别的,因为电柜上有个 TP 屏是可以控制整条线的动作和显示。

   如使用国产如昆仑 7 ” 带以太网的屏能直接与 1500 系列通讯吧 ?

网友F:
直接淘宝定制一个支持以太网socket连接的led屏即可

网友G:
买个带以太网接口的小尺寸触摸屏,大概也就5.6百的样子,经济实惠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是那句话,看你具体需求。以前我做弱电的时候,数码管是这么用的:
带小数点数码管一共是8个点,再加一个位选信号,假设有10个数码管,需要用到的位选信号就是10个,总共就是8+10=18个输出点,相对来说可以均摊成本。
我记得还有一种自带译码器的数码管,只用4个输出点就可以显示1位16进制数。具体方案还是看你需求。

网友H:
RS485 工厂车间 生产线 显示屏 LED 数码管屏 PLC通讯MODBUS 定制

搜索这个老板,某宝一大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1500的PLC做MODBUS RTU??串口哪里来?

网友I:
既然是新到设备,干嘛不联系新设备的制造商获得技改支持?连厂家的售后服务都不想用了是吗?我记得,擅自更改崭新的设备,设备的质量保证期可能会全部没有,一台采用了S7-1500作为核心控制器的设备,造价绝对不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