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帘门故障

楼主(2017-02-22):
前天现在报修卷帘门不能下降,跑现场登高一看。晕死,卷帘门都卷在上方了,都成一坨了。最后跟同事慢慢的理顺后才发现卷帘门的挂耳都断了,重新制作挂耳安装到位,重新调整限位这个就这个修了2天。第一天下午报修都没来及的完全弄好。时候分析是卷帘门上限位控制挡片松动造成限位器不工作,卷帘门一直上升,最后拉断了挂耳。

网友A:
想想以前刚进一个食品厂时,从进厂到出厂一直在修卷帘门,那里的卷帘门有用PLC的,有用继电器的,有带减速机与不带减速,有带变频与不带变频的。几十个门,天天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想以前刚进一个食品厂时,从进厂到出厂一直在修卷帘门,那里的卷帘门有用PLC的,有用继电器的,有带减速机与不带减速,有带变频与不带变频的。几十个门,天天修。
可以外出开一家店,专修各种卷帘门。

网友C:
卷帘门就上下,都用PLC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想以前刚进一个食品厂时,从进厂到出厂一直在修卷帘门,那里的卷帘门有用PLC的,有用继电器的,有带减速机与不带减速,有带变频与不带变频的。几十个门,天天修。
现在对卷帘门有深入独特的理解之处了吧,自己开个卷帘门厂技术是没问题了。

楼主:
快速卷帘门用到的要么PLC要么单片机。带编码器和变频器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当时有很多是外面配专门卷帘门电机,那种电机不能运行久了,出故障后会自动保护。当卷帘门上下过程中出现故障卡住,而电机一直在通电的情况下就有故障。修好后,还不能用。还要等个几小时后才能用,后来厂里改用普通电机,带减速机1:30,但速度还是下不来,老是过冲。再加变频器,速度下来了,但故障好多都是人为不能手动控制,再加PLC,加手动,点动,报警,急停。加上原来的刷卡信号,光电开关信号,上下限,上下行程位。不用PLC不好搞。

网友E:
看6楼 卷帘门的功能也是很强大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么多种。

网友G:
这个处理需要花时间;限位有问题,若及时发现而停止,情况则好些。

网友H:
这种应用有时候会使用两个限位传感器,一个做使用限位,一个做超过极限位,简称超位,超位用常闭点,超位触发后系统停止并报警,表示跑飞了,从概率学上来说,一个传感器故障率为10%,两个传感器均出故障,故障率只有1%。

超位信号如果取常开点,而正好点背供电线出问题,即使接触到传感器,PLC也接收不到信号。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某只传感器选用了NPN型,正好该现场模块出现问题,PLC端检测到输出为0认为传感器触发,差点造成事故。

网友I:
操作正确很重要,旧了限位开关容易坏,开关卷帘门不能相信自动开关,人要盯着停了才离开就不会坏成那样了

网友J:
卷帘门主要是上下限位要搞好
还有就是门框卡槽空间不能过大也不能太小

楼主:
限位是有2道,问题是限位用的铁片固定螺丝松动后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限位是有2道,问题是限位用的铁片固定螺丝松动后就不起作用了。

两道上升限位都松动了?那这个以后得注意 了

网友L:
机械方面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M:
修这个又费力又费时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当时有很多是外面配专门卷帘门电机,那种电机不能运行久了,出故障后会自动保护。当卷帘门上下过程中出现故障卡住,而电机一直在通电的情况下就有故障。修好后,还不能用。还要等个几小时后才能用,后来厂里改用普通电机,带减速机1:30,但速度还是下不来,老是过冲。再加变频器,速度下来了,但故障好多都是人为不能手动控制,再加PLC,加手动,点动,报警,急停。加上原来的刷卡信号,光电开关信号,上下限,上下行程位。不用PLC不好搞。
就一个门外加这么多信号

网友O:
看来还是手拉的方便

网友P:
哈哈,以前也经常修卷帘门

网友Q:
引用 楼主:
限位是有2道,问题是限位用的铁片固定螺丝松动后就不起作用了。
最后一道极限开关要用机械的,并且要用B点
选型错误

网友R:
没有转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