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一个变频器控制板坏了,换了一个个新的,参数全部丢失了。需要将另外一个正常的同样的变频器的参数复制到这个新控制板里。
用什么软件?

楼主:
据说用EASYDRIVE,找了一个,但不会用。哪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上用的吗?
工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上用的吗?
另外请教,工业用和电梯用,区别在哪里?硬件不同?软件不同?参数不同?

网友B:
新的跟坏的型号一样吗?要是一样,把老主板按上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上用的吗?
另外请教,工业用和电梯用,区别在哪里?硬件不同?软件不同?参数不同?
电梯用的是定制,你什么机器
塑料机械吗?
毛纺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加我微信young001416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跟坏的型号一样吗?要是一样,把老主板按上不就可以了吗
老主板(控制板)还要肩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