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数组,数组,数组

楼主(2017-02-22):
在PLC编程中,我已定义了数组类型及地址,请问数组中每个数的地址是怎么来的?求解答!!!谢谢。如图

网友A:
我也一直对1200 300的数据地址有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PLC编程中,我已定义了数组类型及地址,请问数组中每个数的地址是怎么来的?求解答!!!谢谢。如图
不是已经显示给你看首地址了么,然后按照数据长度一个一个加呀。

网友C:
就两种方式,一种是软件分给你,一种是人为指定。

网友D:
数组就是相同长度数据类型的集合,数组名加中括号的数字就是地址,具体地址由编译器内部分配。使用时只要使用数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PLC编程中,我已定义了数组类型及地址,请问数组中每个数的地址是怎么来的?求解答!!!谢谢。如图
不是已经显示给你看首地址了么,然后按照数据长度一个一个加呀。
HAVE FUN!
果然是高手 截图好像是施耐德plc

网友F:
有初始地址,然后根据数组类型增加
1200中有符号寻址就没有地址

网友G:
对于一维数组来说首地址就是数组元素第一个的地址,之后的数组元素的地址就按照数组数据类型的长度向后递推了

网友G:
顺便问下楼主用的软件是CodeSy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头。这样说来,数组中的每个地址就是根据首地址递增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显示的这种,应该是软件自动分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