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求助高手,我安装了博途V13后,使用过程中发现硬件检测中无法搜索到相应CPU的类型,如图所示,点击“开始搜索”后,任务栏并无数据。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10分悬赏,已用3分

网友A:
网络没连好
+3

网友B:
是不是PLC型号太老,新版本没有此型号,添加新设备,不指定PLC型号,上载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应该,PORTAL对S7-300和S7-1500的硬件库还是挺全的,还有可能就是网段的问题,扫CPU我还没遇到过网段有问题的情况,倒是扫模块的时候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