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1、传感器测量适用于多大压力值?
  答: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对应系统中所需要的最大压力值。那么所需要选配的压力传感器压力范围最大值应该达到系统所需最大压力值的1.5倍。这些额外的压力范围是由于许多的系统,特别是水压和过程控制,存在压力尖峰或者连续的脉冲。这些尖峰可能会达到“最大”压力的五至十倍,有可能造成传感器的损坏。连续的高压脉冲,接近或者超过传感器的最大额定压力,也会缩短传感器的寿命。所以仅仅提高传感器额定压力并不是万全之策,因为这会牺牲传感器的分辨率。也可以使用缓冲器来减弱尖峰,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这会降低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压力传感器在工控网和锝秉商城上也随处可见。
  2、传感器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答:精确度是行业内通俗用来描述传感器输出误差常用的一个术语。它来源于非线性,迟滞,不可重复性,温度,零点平衡,校正和湿度效应。通常下我们将精确度指定为非线性,迟滞和不可重复性的综合影响。对许多传感器来说,“精确度”会由于温度,零点平衡等因素而比标称值更低。拥有更高精确度的传感器的成本会更高,那么所对应的系统真是需要这么高的精确度吗?使用高精确度传感器和低分辨率仪器组成的系统其实是一种低效率的解决方案。
  3、传感器的耐温性如何?
  答:压力传感器,像所有物理设备系统一样,会在极端温度的环境下会产生错误甚至无法使用。一般每个传感器将会有两个温度范围,分别是工作范围和补偿范围。补偿范围包含在工作范围之内。
  工控网和锝秉商城提醒工作范围是指在这个范围内,传感器通电后可以暴露在介质中而不会发生损坏。但是,这并不表示当处于补偿范围以外的时候其性能也能达到标称的规格(温度系数)。
  补偿范围一般是在工作范围之内的一段更狭窄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传感器确保可以达到标称的规格。温度的改变通过两种方法影响传感器,其一是造成零点漂移,其二是影响整个量程的输出。传感器规格说明应该将这些误差以下列形式列出:±x%满量程/°C, ±x%读数/°C, ±x%整个温度补偿范围内满量程,或者±x%整个温度补偿范围内读数。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会给你在使用中造成不确定。那么传感器输出的改变是由于压力变化还是温度变化呢?在理解如何使用传感器的时候,温度效应将是最复杂的部分。
  4、选择何种输出?
  答:一般的传感器都有毫伏输出,或者电压放大,或者毫安,或者频率输出。所选择的输出类型依赖于所选的传感器与系统控制或者显示部件之间的距离,噪音,以及其他电气干扰,还有是否需要放大,最佳放置放大器的位置等。对于许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来说,他们的控制元件和传感器距离很短,所以毫伏输出一般就足够了而且成本较低。
  如果需要传感器输出放大,那么使用另外一个有内置放大器的传感器更加简单。在长距离电缆,或者有大电气噪音区域内,就需要毫安输出或者频率输出了。

网友A:
嗯,不错,说的很详细。不过,压力传感器还是要关注一下灵敏度,以及最小的感量。这个都与测试有关。mV / V这主要是针对应变电阻的电桥输出而言(满度压力值与输出电压值的关系),感量是指的最小的压力变化值,这是检验电桥零点死区与测量点回差的参数。

网友B:
第一条很关键,量程范围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压力变送器耐冲击的能力不一样,用35MPa的装上去用不了几个小时坏,但是换另一种20MPa的可以用很长时间,正常压力在6MPa左右。

网友C:
认真看一遍,很好的总结。

网友D:
   学习学习压力传感器方面的知识也很好。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如何标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活塞压力计可以标定传感器,但很不方便。移动不便携。所以,许多时候就认为它准确,实际误差不知道。要么就得花钱去计量单位去标定。麻烦。

网友F:
讲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用过压力传感器算是初步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