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小白,编写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22):
手上有一块尤尼帕斯的称重仪表F701,现在想用通讯来读取仪表的当前值,但是编写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指令是RACR+LF(十六进制:52 41 OD OA),查看手册 0D 0A是可以不发送的,可是我都试了都不可以通讯上。
还有能否帮我看一下这个接线方式有么有问题,如果转成九针的如何接线呢?我接的有么有问题?

网友A:
自由口是个比较麻烦的东西

网友B:
这个232线比较麻烦了。
一般 收 发 地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需要接这么多线吧 你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D:
2、3脚应该要交叉呀,还有一般就接2、3、7脚就够了。如果只是读重量数据可以用超级终端或者串口调试软件先试试

网友E:
自己焊接个9针头,把电脑串口管脚定义搞清楚,接好线,设置好通信参数,用串口调试助手按照手册给出的命令格式发命令!

网友F:
看下手册、连线:
F701 PC
2 ------ 3
3 ------ 2
7 ------ 7
1 ------ 1
4-5
6-20
应该就可以

网友G: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仪表 正常后在写plc程序 不然你都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