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直径80公分滚桶,工作旋转用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能不能定位停车?求助?

网友A:
理论是可以的吧,不过应该不会很精确。

网友B:
建议参照电梯控制模式,电梯的驱动也是变频,它采用编码器+制动器控制,定位精度可达±10mm以内,应该可满足使用需求。

网友C:
精确度不是很高。

楼主:
 直径80公分不锈钢(3毫米厚),工作用紫日变频器(4kw)带动1.5kw电机.变频器频率35HZ ,给变频器一个停机信号,变频器要延时直流制动。所以定位很难?能否把设置变频器降到慢速,给个停机信号紧急制动。

谢谢各位给以帮助。

楼主:
  直径80公分,长120公分,不锈钢滚桶(3毫米厚),工作用紫日变频器(4kw)带动1.5kw电机旋转.变频器频率35HZ ,给变频器一个停机信号,变频器要延时直流制动。所以定位很难?能否把设置变频器降到慢速,给个停机信号紧急制动。
谢谢各位给以帮助。

网友D:
你这样的定位很难搞定的……我们单位用的是松下变频器,可以设定给它信号后降到设定的频率,比如10HZ,开始直流制动……定位准确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电梯的控制模式是,快到停车定位点之前,先慢速运行,到达停车点,立即停车并制动。

你可以用两个信号接受点,可以用电磁感应开关,第一个感应开关是慢速信号,第二个开关是停车定位信号。

网友E:
可以,用编码器或者其他的位移检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解答,第一个感应开关是慢速信号,第二个开关是停车定位信号。现在基本能定位。

 感谢工控论坛,谢谢。

网友F:
以前碰到过工业洗衣机要求即时停机,而且要求停止位置必须在靠门口。
刚开始以为很简单,一搞发现,越来越多问题,
搞了三个多月,才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