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2):
   一台设备有三台变频器,通过插头外接一个附件,这个附件上有光电传感器、急停开关和一台电机,其中后两个插头居然一样的,操作工装好后电机不转,我检查他们插头插错了,换过来后还是开不动,变频器显示短路报警,断电再开也不能复位,三个变频器只有一个有操作面板,好在都是一样的变频器,能通用,换到这个故障变频器后复位,故障才修复,故障代码是短路报警,当时使用正常。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又说变频器报警了,显示屏有提示,这次去看又是另外一个变频器报警,又把操作面板换过来,故障代码是过流报警。我想可能是机械部分有卡滞的情况吧,也许用用就好了,后来又报警,我告诉他们自己复位就行了。
   第二天,他们跟我说这样不行,老是过几十分钟就报警停机,让我彻底搞一下。我检查了机械部分,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检查参数,已经偏大了,检查线路,也没问题,但是我测电流有点不正常,三相电流都有,说明没有断线,但是就是不平衡还不稳定,难道电机有问题了?设备还比较新的,用得也不多,还有变频器保护,电机怎么会烧? 拆开接线盒,三根电源线是接得紧,但是三个形接法的三个连接片的另外一端的三个螺丝,很松,有的螺帽都快掉了,紧掉螺丝后测三相电流平衡而且稳定。

网友A:
故障还是有原因的,没有找到最终的原因,故障始终都存在。

网友B:
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C:
查到故障原因就好,查得比较仔细;插头一样,可能不注意就容易出错,或者可做个标记。

网友D:
找到问题点就好。虚接造成变频器故障,说明变频器还是可靠的。
这种毛病确实不好找,只能勤快些,打开电机接线盒看看。

网友E:
同感。好多新装设备因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的振动导致螺栓松动而出现不易发现的故障。

网友F:
故障看起来很复杂,等查出来后发现其实很简单
楼主不是面试去了吗,还没跳槽过去?

网友G:
楼主好像不在状态了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同感。好多新装设备因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的振动导致螺栓松动而出现不易发现的故障。
我司的设备经常运输过程中螺母松了,有一次触摸屏还掉下来,害的我每次有运新设备先把触摸屏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障看起来很复杂,等查出来后发现其实很简单
楼主不是面试去了吗,还没跳槽过去?

哪有辞职了就马上走的,辞职报告已经交了,可能还要干一个月。

网友I:
楼主准备去哪里发财

网友J:
运输过程中震动引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运输过程中震动引起的吗
不可能,不是一点点松,而是螺帽与该紧到的位置有明显的距离,有个都快悼了

网友K:
电气维修就是这样查找起来很费事,各方面都要检查,等发现故障点了,处理就简单了

网友L:
好经验,搞维修的信息很重要啊。

网友M:
经验就这样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