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编辑的触摸屏画面怎么没有汉字了?

楼主(2017-02-22):
软件设置好了汉字,下载到触摸屏中怎么没有了,奇怪,是版本的事吗,我现在安装的是V13 SP1版本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改下字体试试吧

网友B:
字体和颜色有没有关系??

楼主:
英文的可以显示出来,中文的就不行。属性里只有宋体,其他字体没有

网友C:
编辑的界面语言是不是选的中文

网友D:
字体在运行系统设置中可添加,这种情况未遇到过,建议咨询西门子400

网友E:
改字体。遇到过一次,两个文本框,一个能正常显示,一个显示不了,改字体后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