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宝贝”不认识,请行家高人指教!!

楼主(2017-02-22):
今天探索了个电柜箱,里面有个电器,冒似什么智能高科技啊!头次见到,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控制什么!请师傅们栽培我一下!多谢!

网友A:
我也没见过,等楼下的讲解。

网友B:
电子式电能表!

网友C: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应该是单相电表

网友D:
485信号采集器 楼主拍的箱子好像是计量称重的 应该把称重模块输出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modbus协议的信号 送去plc内处理

网友E:
电能表,可通讯

网友F:
我看到了传感器,信号等线号,还有右边的接线盒,正如楼上所说,感觉是称重,传感器屏蔽线都接着呢。

网友G:
带485通讯的智能电表,6400个脉冲一度电

网友H:
怎么看也是一个电子计量式电表。

网友I:
看样子像智能电表。

网友J:
科威KEWEI可编程控制器PLC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电能表,可通讯
赞同,
我们这里设备都装了

网友L:
就是个电表而已;
带通讯功能的,现在我们小区家用的也是这个,每天的电量都可以随时查看;

网友M:
你们注意没,零线装了断路器,这样不是挺危险的吗?

网友N:
带通讯的电子式电能表,一看便知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你们注意没,零线装了断路器,这样不是挺危险的吗?
应该是控制二次线路的保护断路器。

网友P:
标准轨道安装的电子电能表,带通讯。

网友Q:
我觉得是电表 5A 220V 6400mp/kwh

网友R:
带通信的电能表

网友S:
485接口 MODBUS RTU协议 每度电6400个脉冲

网友T:
按标示,是计量用,带通信。

网友U:
电子式电表

网友V:
带通讯的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带通信的电能表
可是此柜不需计量电能呀!此柜是控制变频器的快慢。

网友W:
带RS485通讯的电表。

网友X:
至少有通信功能啊

网友Y:
带通讯功能的单相电表

网友Z:
是不是电表不敢确定
但是看样子支持连接到PLC通讯

网友AA:
好像是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信号采集器  楼主拍的箱子好像是计量称重的  应该把称重模块输出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modbus协议的信号 送去plc内处理
柜主要就是两个控制程序,一个是自动称重。另一个是A电机电流的大小控制B电机转速!这是刚买的设备,具体的原理还在探索中…欢迎各位控界高手探讨,相互交流,让我学习了许多。谢谢!

网友AB:
从KWh就可以知道这是个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是将电功率转换成电脉冲进行记数来计量的,表示每千瓦时的脉冲数,正如7楼所言6400个脉冲一度电,我们单位这电表还有天线,可以将数据发回供电局

网友AC:
没见过,和通讯有关啊!

网友AD:
里边还有plc?

网友AE:
1、楼主能确认下此“宝贝”的A1、A2线与A电机的关系么,
2、“宝贝”下侧两个引出线是什么信号?能拍摄清楚么?是不是至B电机的变频器?
3、B电机变频器调速信号源从哪里引出?PLC?“宝贝”?
以上三点确认后,就可以对“宝贝”功能进行判断。
初步判断该“宝贝”为一块计量表,
判断1,“宝贝”通过通讯将数据反馈至PLC,利用计量表内的实时电流计量对B电机进行控制。
判断2,“宝贝”通过下侧两个信号线对B电机进行速度控制,通讯为系统内计量。

网友AF:
哈哈,电表一枚

网友AG:
看样子像电表啊!

网友AH:
应该是五楼所说的!!

网友AI:
貌似智能电能表啊,可远程读数 ?

网友AJ:
看文字就能推断

网友AK:
没用过,不清楚,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AL:
智能电能表,我们小区都有在用

网友AM:
学习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功能不简单啊!长见识了,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