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动 程序

楼主(2017-02-23):
我是新手,自动和手动程序用的是主控程序MC MCR来编写的,手动和自动都控制相同的气缸,编程检测时出现双线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各位老师,你们在编写自动和手动程序时,怎么控制同一个气缸或者输出设备呢?

网友A:
可以利用中间转换

网友B:
采用主控编程的双线圈,其实在某些PLC里是可以使用的,要防止这种现象,其实只要采用中间变量过度就好了,比如M位

网友C:
楼上讲的很对

网友D:
用M指令过度下就可以了。

网友E:
避免双线圈输出新手最好的方法是用中继代换

网友F:
手动时,用一个中继,自动时,再用一个中继;再用这两个中继控制输出。

网友G:
手动 和自动分别用不同的M位来过渡,最后去分别触发输出继电器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0 和 m1 继电器 并联控制Y0 输出,但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气缸上有磁性开关,一旦气缸伸出时磁性开关检测到气缸伸出后,下个动作就接着自动启动了,

正常用几个开关量来控制一个气缸呢? 气缸上有2个磁性开关, 电磁阀是双电控的

网友H:
手动,自动,一个主程序一个子程序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 M 中间继电器解决双线圈了,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手动模式下控制气缸,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当气缸伸出时磁性开关检测到后,下个动作就开始工作了。

请问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手动模式就是为了检测气缸,但现在在手动模式下,只要有一个气缸伸出,磁性开关检测到,就会自动执行下个动作,这样就失去手动模式的意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 M 中间继电器解决双线圈了,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手动模式下控制气缸,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当气缸伸出时磁性开关检测到后,下个动作就开始工作了。

请问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手动模式就是为了检测气缸,但现在在手动模式下,只要有一个气缸伸出,磁性开关检测到,就会自动执行下个动作,这样就失去手动模式的意义了。
程序手动自动没有分好。直接一点就是程序编写有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这是程序没编好,与用不用中间量没有关系。

网友J:
我的程序所有输出点前都是用M来过渡的,有时看起来麻烦些,但从来不存在双线圈的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 M 中间继电器解决双线圈了,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手动模式下控制气缸,气缸上有磁性开关,当气缸伸出时磁性开关检测到后,下个动作就开始工作了。

请问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手动模式就是为了检测气缸,但现在在手动模式下,只要有一个气缸伸出,磁性开关检测到,就会自动执行下个动作,这样就失去手动模式的意义了。
程序手动自动没有分好。直接一点就是程序编写有问题。
加入手动、自动的选择条件,“磁性开关检测到,就会自动执行下个动作”这个要强调是在自动模式下才执行的,手动不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x0 进入手动模式. x1 接通后 m0接通,气缸 Y0 输出

X2是磁性开关,Y0输出后,X2接通,Y1就输出了,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这个程序该怎么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怎么强调 手动模式下不执行呢?  用什么指令吗?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L:
回复 楼主:
思路问题了,不一定局限于指令上

网友M:
设备都是分区的,本区的操作盒打了手动,此范围内的设备全部停止,可以单独操作每一个设备,例如故障排除,检修等。打到自动,根据设备传感器的位置状态执行相关动作,必要的逻辑保护肯定是需要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感恩

网友N:
用跳转指令 CJ

网友O:
手动控制一个M,自动控制另一个M,两M通过 or运算控制Y输出

网友P:
大家说的太好了

网友Q:
用不同的块写,主程序调用

网友R:
出现双线圈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程序的规划不全面,解决方法可以用内部中间继电器,也可以考虑子程序

网友S:
写程序这事是越做越熟,看过一个人的贴子里说他认为机器人编程比PLC简单多,如果没做过的,肯定要难的不得了

网友T:
你是手动写完再写自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