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现在有W10系统版本的编程软件么

楼主(2017-02-23):
现在的新电脑都是自带这个系统了 有的话我就不用换系统咯 谢谢大佬

网友A:
https://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59

网友B:
正常的话GX 8.86也应该可以安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话GX 8.86也应该可以安装上。
这版本应该装不了的。8.86比较老的版本了。
现在还是用GX Workks2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话GX 8.86也应该可以安装上。
这版本应该装不了的。8.86比较老的版本了。
现在还是用GX Workks2多些。
8.86的好像说在64位win7也不能安装的
我这里用的就是64位win7.8.86的运行很正常。
所以win10也可以试试。
works2 3逐渐用的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话GX 8.86也应该可以安装上。
这个我没装上,使用了works 2

网友E:
三菱那么潮o 居然支持win1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菱那么潮o 居然支持win10了
都什么年代了,不可能不支持win1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收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这个要序列号啊 怎么获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他们网站看见了序列号申请  这个申请了不会收费吧

网友C:
PLC软件的序列号可以用之前老软件GX Developer的,或是网上搜索能搜出好多的。
你用952-500209687这个也可以。
网上申请也不需要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