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联网

楼主(2017-02-23):
工厂中的生产设备,目前普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和生产系统对接,需要用到什么样的系统和配件去联结呢?

网友A:
过去,较为通用的是RS485基础上的Modbus。除此外,还有各PLC自家的现场总线。
不过,那是历史了。
现在的话,就五花八门了,有线的,无线的都有。

网友B:
485,232,总线,以太网等等

网友C:
现场总线,以太网都可。

网友D:
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RS485、现场总线、以太网、无线等等!

网友E:
个人认为以太网比较好。

网友F:
设备有PLC连接网络搞定!
目前我们是这丫的!

网友G:
设备的电气核心控制器,需要和生产管理中心的ERP工厂进销存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相连接的话,需要实施两个解决方案,硬件端口连接和软件系统设置,甚至需要针对性的研发软件程序去安装调试和实施。

因为工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布置,全部是采用了台式计算机组网实现的,常用网口连接和扩展其他系统,而想将自己工厂的设备控制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的电脑连接,需要知道自己的信息系统的软件品牌和软件版本编号,需要知道连接以后,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和出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H:
以太网比较多

网友I:
现在买cup选型我都选有网口的,买三菱L02CPU有网口和没网口价格一样

网友J:
现在PLC连接工厂MES,ERP一般是用以太网,走TCP IP

网友K:
很多大公司都在用mes系统

网友L(2019-08-25):
上位机如wicc等可作为服务器,二级,三级,以及互联网系统可以作为客户机连接

网友M:
产线足够长,用MES 系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产线足够长,用MES 系统
要是能给科普一下MES,就好了,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