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7-02-23):
做了一个单片机到PLC的Modbus通讯,
PLC为主机,单片机为从机,单片机接收命令后返回数据到PLC,能够在PLC的Modbus相关寄存器D1073中读到数据且数据为正确的数据,但是辅助继电器M1127一直不动作,但是M1123是有闭合动作的,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A:
M1123与M1127用到不同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单片机到PLC的Modbus通讯,
PLC为主机,单片机为从机,单片机接收命令后返回数据到PLC,能够在PLC的Modbus相关寄存器D1073中读到数据且数据为正确的数据,但是辅助继电器M1127一直不动作,但是M1123是有闭合动作的,求教各位,谢谢!
用MODRW指令的时候相关标志位用M1127,错误标志位用M1129、M1140、M1141;
用RS指令的时候接收完成标志位用M1123;
单片机和台达PLC通信走Modbus协议的话,PLC就用MODRW指令!单片机安装MODBUS协议写C语言程序或者汇编程序就行了!

网友C:
你使用那个指令需要同时用到M1123和M1127标志,使用RS指令不需要用到M11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单片机到PLC的Modbus通讯,
PLC为主机,单片机为从机,单片机接收命令后返回数据到PLC,能够在PLC的Modbus相关寄存器D1073中读到数据且数据为正确的数据,但是辅助继电器M1127一直不动作,但是M1123是有闭合动作的,求教各位,谢谢!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呐,还是不太明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还是不太明白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在单片机端测了波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在PLC端,我们一直刷新梯形图也能在图上看到相关寄存器D1073和D1074有数据交替刷新(PLC命令是一直在发送的所以数据一直在接收)而且和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M1127判断为回传数据不正确所以不动作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还是不太明白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在单片机端测了波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在PLC端,我们一直刷新梯形图也能在图上看到相关寄存器D1073和D1074有数据交替刷新(PLC命令是一直在发送的所以数据一直在接收)而且和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M1127判断为回传数据不正确所以不动作是为什么呢??
加我QQ149034219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D:
PLC作主机的话数据收发需要由程序来控制:发送、发送完了、接收等待、接收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