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我现在用博图V13SP1想要从现场PLC中上传备份程序一份(因为在线连接看到的程序与供应商给的程序有些许不同)。
当我创建项目,添加了该型号的设备,然后上传。弹出错误“使用不兼容版本的STEP7创建并且下载了硬件组态。无法上传硬件组态”。根据西门子问答中心的帮助下了一份空的V12SP1程序,打开需要我升级。我不升级上传程序显示不是V13无法上传该IP地址的PLC程序,升级后重复第一个错误。

网友A:
只能装v12sp1去上传了

网友B:
V13跟v13sp1都不兼容,更不要提v13跟v
12了。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兼容性一般,硬件也存在。

楼主:
如果使用 STEP7(TIA Portal)V13 SP1从一个设备上载项目时,该设备项目曾经是使用 TIA Portal 老版本下载的,则必须使用“V1x 兼容模式”上载

这个V1x 兼容模式 在哪边选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 STEP7(TIA Portal)V13 SP1从一个设备上载项目时,该设备项目曾经是使用 TIA Portal 老版本下载的,则必须使用“V1x 兼容模式”上载

这个V1x 兼容模式 在哪边选择的?

使用你的博图打开一个早期项目,此时会让你进行项目移植。

之后,如果点击是,则进行项目移植,点击取消,则不打开项目,点击否,则项目处于兼容模式,兼容模式下,你无法保存,只能另存为。

此后,你可以使用兼容模式上载你需要的项目,如果你没有早期项目,请移步下列网址下载,请注意,需要实现注册并登录方可下载。
用于V13或者V12的早期项目: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82169157/%E5%9C%A8-step-7-(tia-portal)-v13-sp1-%E4%B8%AD%EF%BC%8C%E5%A6%82%E4%BD%95%E4%BB%8E%E4%BD%BF%E7%94%A8step-7-(tia-portal)-v12-%E6%88%96-v13%E7%BB%84%E6%80%81%E7%9A%84%E8%AE%BE%E5%A4%87%E9%87%8C%E4%B8%8A%E8%BD%BD%E9%A1%B9%E7%9B%AE?dti=0&lc=zh-CN
用于V11的早期项目: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66027369/%E5%A6%82%E4%BD%95%E5%B0%86-step-7-v11-%E7%BB%84%E6%80%81%E7%9A%84%E9%A1%B9%E7%9B%AE%E4%B8%8A%E8%BD%BD%E5%88%B0-step-7%EF%BC%88tia-portal%EF%BC%89v12%E4%B8%AD%EF%BC%9F?dti=0&lc=zh-CN

如果没有需要去上载PLC中的早期版本建立的项目,上述网址毫无作用,仅仅是一个早期版本建立的空项目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上述文件已经下载至电脑。

之前上载程序确实有弹出你给出的对话框。但是我把“是”与“否”的情况都点击过。

“是”:项目移植,是不是就是从v12sp1升至v13sp1。然后我再上载项目会弹出不兼容的问题。
“否”:直接进入 上载程序 显示 不是v13版本无法上载。

可能之前操作有点问题,现到现场再重新试一下。

再次感谢,如仍有问题我会贴图,希望能关注一下。

楼主:
照片明明在上传前旋转了,上传后还是没用。辛苦各位的脖子了...

空的v12sp1文件,是与否的情况。上传的方式如图3

网友E:
现在西门子博途和s7-1200,1500兼容性做的很差,08年左右就出来了,10年了,感觉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片明明在上传前旋转了,上传后还是没用。辛苦各位的脖子了...

空的v12sp1文件,是与否的情况。上传的方式如图3

博图中上载步骤请见下面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41885693/%E5%9C%A8-step-7-(tia-portal)-%E4%B8%AD-%E5%A6%82%E4%BD%95%E6%8A%8A%E9%A1%B9%E7%9B%AE%E6%95%B0%E6%8D%AE%E4%BB%8Ecpu-%E4%B8%8A%E8%BD%BD%E5%88%B0%E7%BC%96%E7%A8%8B%E8%AE%BE%E5%A4%87-?dti=0&lc=zh-C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又来了.......

程序上载完之后,在线监视程序按钮为灰色。

博图v13打开上载的程序,然后转至在线后无法监视。不知是不是因为版本不同的原因。

如果我用博图v13将程序从v12升级至v13_sp1 再重新编译  在线后 用比较显示 “块相同”,但是左侧各个块显示的是不一致的黄绿色○

此时 我全部编译各个功能块后(OB、DB、FC)下载 提示 要初始化DB块数据 要FC功能块程序保持一致。 现在想问的是 DB块的数据 在升级下载后是否会改变

总:v13将低版本源程序升级后再次灌到PLC时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F:
TIA只要一全部编译就会显示和PLC内部是不一样的,但是程序对比时是一样的

一般我都是闭着眼下载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些DB块数据会变更吗

楼主:
DB块可以监视,程序无法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