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今天维修一台三垦NS18.5k的机器,查看报警全部是OCA,用指针表测量主回路,U相下桥反相阻值异常,以为是模块炸了,可是打开模块仔细查看,并没有炸的痕迹,遂驱动板上直流电,结果一运行还是报OCA,谁能提供一些思路,用的是A333J

网友A:
看驱动波形,电流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B:
运行报过流,是A333J报的,可以尝试把A333J的报警信号屏蔽掉,在往下检查

网友C:
是不是光藕有问题了,这得把每个光藕检测封了,在运行,看它们的驱动波形。

楼主:
把报警屏蔽了,测量下来是正常,这就很奇怪了

网友D:
"U相下桥反相阻值异常"?U对哪点测?阻值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N对于U反向,正常应该是无穷大,现在几k吧~有阻值就是不对,我是这么学的

网友E:
模块不是打开盖子就能看出问题来的,先用电容表测触发脚容量,再用指针表测通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N对于U反向,正常应该是无穷大,现在几k吧~有阻值就是不对,我是这么学的
阻值不对就坏了,波形正常就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