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松下A5系列,400W驱动接750W电机会出问题吗?之后出现21号报警?

网友A:
5A的玻璃保险管,导通8A的电流会熔断和烧毁吗?

网友B:
带负载运行当然烧,21是外部编码器故障。

网友C:
开机后过不了检测吧

楼主:
好像编码器出问题了!有点晕乎!

网友D:
当然不可以,接上驱动器也得报警

网友E:
直接会报95     但是750可以带400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不起的话,编码器也不应该坏啊!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 ,会坏控制器的,那有小带大的呀,可以大带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不起的话,编码器也不应该坏啊!
说不定编码器在维修之前已经是损坏的了,还有一个情况,是维修不当导致的损坏。

网友G:
大小都不行的   报功率不匹配

网友H:
小马拉大车会过载烧坏哦。

网友I:
小马拉大车,条件是限制输出能力就是小马的安全极限能力。拉不动大车没关系,不至于坏了。但大车如果轻,在小马的能力范围,就没问题。至于编码器故障,与小马拉大车没关系。

对于伺服系统另当别论,需要看厂家给出的选型手册,只要控制器和电机在一个选型范围里,可以用,不在一个范围里,就没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和编码器都坏了!

网友J:
第一编码器接口是否一样?第二有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型号匹配需要在参数里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接口一样的,有点想不通,电机编码器会烧掉!

楼主(2017-04-22):
电机没有动,编码器会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