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各位高手,我单位有一台桂林机床生产的滑枕铣床,配的PWM303 单项控制器和直流永磁有刷电机。
用电位器调节速度。
目前现象低速(电枢供电大约3v左右)时,电机时转时停。
刚开始怀疑电机,用直流5v电源,直接接到电机电枢端,电机运作正常,测量测速机有1v直流电源输出,比较稳定。
上面方法可以排除电机问题吗?
pwm303怎么调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看不到你的帖子

网友A:
不清楚你的电机的电压是否是0到220 的,如果是的话,3V这样的电压基本就是你说的状况,一般使用直流电机很少会低到那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