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扩展的机架模块的RUN怎么不亮

楼主(2017-02-23):
做个小测试用,主机架一个电源一个CPU,扩展的机架一个电源一个模拟量模块Q68ADI,上电后,怎么扩展机架的Q68ADI的RUN指示灯不亮呢。我试过把模拟量模块安装到主机架的CPU后面是亮的。已经测试电源模块是好的,2个机架也是好的,那为什么扩展机架的Q68ADI模拟模块运行灯不亮呢,求指教

网友A:
这些是新的吗,扩展基板等之前有人用过吗

网友B:
CPU的BAT指示灯亮了,应该是内部电池电压过低,或电源电压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换了电池,没有报警还是这样的。扩展机架的模拟模块的RUN还是不亮,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C:
你组态的地址如何?

楼主:
这个必须组态吗?主架上插上这个模拟模块,运行灯就亮了。

网友D:
要组态分配的,硬件不识别怎么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三菱编程软件works2里,"PLC设置"的I/O分配,选定扩展模块的第几个槽,再试试。惭愧我也只是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