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3):
   一台起重机四个脚用电磁阀控制液压油缸,控制四个脚的高度,起重机平台上安装了一个倾角传感器。通过倾角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四个脚的高度,实现起重机的调平。PLC程序要怎样编制,各位高手给点思路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倾角传感器是怎么测量的,没用过,怎么知道是哪个脚高了哪个脚低了?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如何发信号给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倾角传感器模拟量给PLC,再控制起重机四个脚的高度

网友C:
以一个油缸为标准、调整其它三个油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保证起重机的垂直度,也就是角度传感器的模拟量为多少为准呢?比如用三菱的PLC,怎样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倾角传感器模拟量给PLC,再控制起重机四个脚的高度

接线是怎样的?

网友D:
倾角传感器是平面检测的,而你四个角调平?这。。。?只能是两两的调吧?保证有两对缸的动作是一致的,而且高度也一致,才能调平面的倾角。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保证X,Y两个方向都要平啊?程序要怎么写啊?

网友E:
如何做到水平的

网友F:
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平 最起码倾角传感器要输出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的模拟量才能做到平面上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听说要安装两个倾角传感器,一个在平台面上,另一个安装在起重机上端。这样不知能否控制整个起重机的调平啊?

网友D:
应该两个传感器,一个测量垂直度倾角,一个测量水平度倾角。但是不论是垂度还是水平度,都要保证四个角是两两一致的才行。调四个角,就乱套了。

网友D:
或者,五个倾角传感器,四个边各一个水平倾角加一个垂直倾角,这样可以四个角分别调。程序怎么编?这是楼主自己的问题了。先确定方案,再决定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1 现在是准备安装两个倾角传感器,应该是一个测量水平度倾角,首先要保证起重机平台调平。另一个不知能不能测量垂直度倾角?因为这个起重机的平台上的直立装置是可以倒伏下来放在一个支撑架上的,便于运输啊。但是直立到位是靠限位开关限位的啊。
2 前面一位朋友说以四个脚的其中一个脚做参考点,再根据水平倾角传感器来调整其他三个脚的高度。因为水平倾角传感器测量是X,Y两个轴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垂直度传感器就是对限位开关的位置做矫正的,可以不参与控制。只要垂直度调好了,由限位开关作保证。水平度的调节就是固定两个支角,调节另外两个支角。就行。两个支角的调节是联动的。方案倒简单了。

网友G:
先确定最高的点,以这个点做基准,但是你只有一个传感器就有点麻烦

网友H:
猜测用水平仪调平机器,首先是要确定一个基准脚,调平一个方向x,然后再用这个基准脚调平另一个方向y,这样如何?

网友I:
为什么要用4个电磁阀控制?工作不同步什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