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7-02-23):
现在用FX3U-485ADP-MB通讯板卡和MX sheet通讯,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PLC的RD灯闪烁,SD灯无反应。
PLC参数设置也是不停的换去换来设置,MX sheet也是换去换来的设置都不行,电脑串口也是换成了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就是无法连接上去。
这个PLC和MX SHeet到底要怎么做才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谢了!

网友A:
FX3U-485ADP-MB
这块板好像只能用猫吧士通讯,你用的是猫吧士协议?

网友B:
是什么,Modbus

网友C:
用PLC程序设置成RTU方式或是ASCII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X3U-485ADP-MB
这块板好像只能用猫吧士通讯,你用的是猫吧士协议?
谁给你说FX3U-485ADP-MB只能走MODBUS协议?
加这个模块后MODBUS RTU、MODBUS ASCII、无协议、三菱计算机链接协议都可以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FX3U-485ADP-MB通讯板卡和MX sheet通讯,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PLC的RD灯闪烁,SD灯无反应。
PLC参数设置也是不停的换去换来设置,MX sheet也是换去换来的设置都不行,电脑串口也是换成了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就是无法连接上去。
这个PLC和MX SHeet到底要怎么做才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谢了!
MX sheet没用过,能告诉一下是啥协议吗?!

网友E:
我用普通的台式机,加了个外面买的232转485的,和PLC之间的485通过2线制连接,测试可以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FX3U-485ADP-MB通讯板卡和MX sheet通讯,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PLC的RD灯闪烁,SD灯无反应。
PLC参数设置也是不停的换去换来设置,MX sheet也是换去换来的设置都不行,电脑串口也是换成了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就是无法连接上去。
这个PLC和MX SHeet到底要怎么做才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谢了!
MX sheet没用过,能告诉一下是啥协议吗?!
这个是三菱自已的软件,安装后内嵌与EXCELL文档中,可以和PLC连接读写数据
PLC和MX SHEET连接需要安装MX COMPONNENT软件建立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FX3U-485ADP-MB通讯板卡和MX sheet通讯,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PLC的RD灯闪烁,SD灯无反应。
PLC参数设置也是不停的换去换来设置,MX sheet也是换去换来的设置都不行,电脑串口也是换成了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就是无法连接上去。
这个PLC和MX SHeet到底要怎么做才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谢了!
MX sheet没用过,能告诉一下是啥协议吗?!
这个是三菱自已的软件,安装后内嵌与EXCELL文档中,可以和PLC连接读写数据
PLC和MX SHEET连接需要安装MX COMPONNENT软件建立通讯。
那应该就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FX3U-485ADP-MB通讯板卡和MX sheet通讯,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PLC的RD灯闪烁,SD灯无反应。
PLC参数设置也是不停的换去换来设置,MX sheet也是换去换来的设置都不行,电脑串口也是换成了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就是无法连接上去。
这个PLC和MX SHeet到底要怎么做才行?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谢了!
MX sheet没用过,能告诉一下是啥协议吗?!
这个是三菱自已的软件,安装后内嵌与EXCELL文档中,可以和PLC连接读写数据
PLC和MX SHEET连接需要安装MX COMPONNENT软件建立通讯。
选择无协议或者MODBUS都是不对的!

网友F(2018-05-27):
回复 网友E:
你用KEPWARE 用ODBC转发到excel更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