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 700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两个e  700系列变频按说明书调了面板操作不管用,er 4 数据写入错误,还是有别的什么没设置对,

网友A:
先调成PU运行模式再设定参数;

网友B:
先把状态切换到可以写入状态,前提先在PU模式再改

网友C:
前辈,你注册的时间好早,属于老师傅了,这问题,不会是来考我们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第一次调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在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