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方的存储

楼主(2017-02-24):
大家做配方数据时,存在触摸屏中还是PLC内?
现在存在触摸屏里方便很多,实际应用过程中,触摸屏比PLC坏的机会更大。我现在一般做配方还是用PLC来做的,编程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A:
存在PLC中的多。

网友B:
我编写程序配方存在PLC中,每人习惯不同。

网友C:
看具体数据的多少;
从容量来说,屏上存储器的容量是PLC的上百倍,保存在屏上更合适;

网友D:
数据不多不是存在PLC上比较方便

网友E:
应该存在PLC里吧,毕竟PLC坏的几率没那么大

网友F:
如果觉得触摸屏内部的数据极端珍贵,可以使用携带有USB通讯端口的触摸屏控制器+外置闪存盘(U盘)实现实时数据备份。

网友G:
个人觉得配方从编写和存贮的方便性以及后续的更改上人机更方便。如果觉得人机易坏就得修改后备份数据一次。

网友H:
我目前是做在PLC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