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提示com1站号1:通讯错误3是什么情况提示com1站号1:通讯错误3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错误代码说明书上是不是应该有?

网友B:
你连接上PLC了吗;

网友C:
触摸屏、PLC波特率和接线方式要一致

网友D:
PLC 触摸屏没有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没连plc的缘故,第一次接触台达的触摸屏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