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一、接线:驱动电源板取掉IGBT、取掉电容滤波板。
1、将驱动板上的P-P接线桩、N-N接线桩用短路线连接,接通直流DC520V预充电回路;
2、将驱动板上的P-PS接线桩、N-NS接线桩用短路线连接,给开关电源接通直流DC520V通路;
3、将IGBT的11脚焊盘(下臂公共地)与N接线桩用短路线连接,接通原IGBT内部的通路;
4、取下IGBT散热器的测温传感器,接入CON1插座;
5、风扇连接CON3插座;
6、CPU板、面板接好;
7、用220V/380V维修电源,AC380V输出连接R-S,DC520V连接P-N(AC380V和DC520V为同一变压器)。
如图:

二、几个实验:
1、只加DC520V:
上电不报警;
静态测IGBT的G-E焊盘,全部为DC-4.7V;
运行不报警,面板无频率显示,但REV或FWD的LED闪;动态测IGBT的G-E焊盘,全部为DC-4.7V;
2、只加DC520V,短接OI1(R-S电源AC380V检测):
上电,报警E.UVT(欠压),可复位;
复位后启动,报E.OC1(过流);可复位,再启动,再报E.OC1;
3、加DC520V、R-S加AC380V:
先加AC380V,再加DC520V:报警E.UVT;
同时加AC380和DC520V:报警E.UVT;(此现象同上。可能的原因为:维修电源DC520V用时间继电器延时了,效果等同于先加AC380V后加DC520V);
先加DC520V,再加AC380V:不报警,可以进入正常的维修状态。
以上实验,可以说,最后一条经验是最重要的,是经过反复数次实验摸索出来的,是用自制维修电源测试IGBT脱板时必然遇到的问题。否则,维修测试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维修电源的AC380V和DC520V输出,应该单独装开关控制输出。

楼主:
此后,就完全可以按照SZH123456的帖子,进行维修测试了!经实际测试,SZH123456的办法完全可行。再次感谢SZH123456!

网友A:
图文并茂,讲解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B:
   认真学习并收藏,谢谢老师!

网友C:
还要供2路电源,不用这么麻烦,缺相检测光耦短接,交流和直流全供一路直流500v就行,有些小功率的机子都懒得接交流电,直接直流电进RST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供2路电源,不用这么麻烦,缺相检测光耦短接,交流和直流全供一路直流500v就行,有些小功率的机子都懒得接交流电,直接直流电进RST试机
IGBT脱板后,DC直接加到R-S端,你确信可以么?

网友D:
进行详细的试验,获得维修资料等,是一种扎实的方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要怀疑,我一直这么干的,相当于直流电再经过2个二极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怀疑,我一直这么干的,相当于直流电再经过2个二极管而已
A540-3.7KW,IGBT(含整流桥)脱板、滤波小板拆掉后,R-S-T端子与母线已无通路,所以,此时R-S直接加DC520V,并不会加到母线。除非另外加通路,不过,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网友E:
经验很宝贵。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