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JSS48等等型号的
要求断电再上电继续延时的
感觉必须用PLC来实现的

网友A:
还没用过累积时间的时间继电器,楼主找到了可以分享下

网友B:
或可以查看其产品说明等,看其可实现的功能;
或查找有无所述的类似功能产品。

网友C:
要有电池来备份的才能实现;

网友D:
没有见过,有内置电池数据保持装置的普通型时间继电器部件。
你完全可以从控制工艺上实现,比如不断电,只是暂停计时信号源的输入,或者使能计时装置的暂停输入端口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有内置电池数据保持装置的普通型时间继电器部件。
你完全可以从控制工艺上实现,比如不断电,只是暂停计时信号源的输入,或者使能计时装置的暂停输入端口信号。
比如停电了

网友F:
起码要有后备电池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有内置电池数据保持装置的普通型时间继电器部件。
你完全可以从控制工艺上实现,比如不断电,只是暂停计时信号源的输入,或者使能计时装置的暂停输入端口信号。
比如停电了
如果觉的上PLC费用昂贵,比如一台PLC主机可能需要1500~2500元左右,而一台500W的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只需要一千元以下,完全可以使用UPS+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实现,UPS电源供应整个控制线路的电源供应。

网友G:
一个小型PLC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H:
欧姆龙有个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可以  就是比较贵 800多块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上个国产plc了

网友I:
楼主说的是带有断电记忆功能的时间继电器,也就是说即使断电,原有的已经计时的时间不会丢失,来电后将继续原有的时间工作。

这种时间继电器我用过,属于电动式,内部有一小电机,还有齿轮机构,相当于一个电动钟表,有电时计时,停电时,原有的时间不会丢失。

网友J:
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没有累积功能。需要定制。

楼主:
原来用的是普通的时间继电器,今天客户提到这个问题。
无所谓了,最多搞个PLC换上。

网友I:
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是由微型同步电动机拖动减速机构,经传动机构获得触  头延时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常用的有js11、js17系列和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  技术生产的7pr系列等。

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是由微型同步电动机、离合电磁铁、减速齿轮组、差动轮泵、复位游丝、触头系统、脱扣机构和整定装置等部分组成。这种类型时间继电器的优点是延时范围大、延时精度高,延时时间有指针指示。但其缺点是机械结构复杂,不适于频繁操作,价格较高,延时误差受电源频率的影响。

1.js11系列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技术数据见表1-25。

2.7pr4040、7pr4140型时间继电器

7pr4040、7pr4140型时间继电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为110- 120v、120-127v、220v的电路中,在自动或半自动控制系统中按预定的时间使被控元件动作。继电器为同步电动机式机械式结构,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只受电源频率的影响,所以精度高,且机械式结构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延时误差小、安装方便、使用灵活、体积小等特点。

继电器具有断电记忆功能,即当断电时,由断电记忆杠杆将已经走过的时间记忆,当电压恢复后,可以继续走完余下的时间,也可以通过手动复位后,将其s11系列电动机式时间继电器回复至原始位置。

在继电器的前面板上有调整延时用的指针、旋钮及锁紧旋钮,有断电记忆和手动复位用钮,从工作状态指示窗,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继电器的工作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有内置电池数据保持装置的普通型时间继电器部件。
你完全可以从控制工艺上实现,比如不断电,只是暂停计时信号源的输入,或者使能计时装置的暂停输入端口信号。
比如停电了
如果觉的上PLC费用昂贵,比如一台PLC主机可能需要1500~2500元左右,而一台500W的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只需要一千元以下,完全可以使用UPS+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实现,UPS电源供应整个控制线路的电源供应。
用PLC也便宜没几个钱只要能达到你要求就行

网友K:
不用搞那么复杂,用个时控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L:
没有见过

网友M:
用个国产工控板吧,不贵,很PLC一样,就是没有外壳而已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个国产工控板吧,不贵,很PLC一样,就是没有外壳而已
这个东西的稳定性是问题。几天出一次问题还不如不用了。

网友O:
你是想做什么用呀。

网友P:
得有记忆存储功能,估记得有芯片处理,至少得有集成块!

网友M:
回复 网友N: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差的,很多非标设备都大量使用

网友Q:
我确切的告诉你,有。我们的设备上累积时间一到,机器工作一段时间。断电不记累积时间的,但带数据保持。

网友R:
有这样的累积功能的时间继电器,以前了解过 ,但没用过的。

网友S:
这个断电,如果只是控制工艺要求的断电~既控制柜没有停电,定时器很好找也不贵。
如果存在停电的问题,就要用到带记忆的定时器器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差的,很多非标设备都大量使用
那是好事了。

网友T:
用那种数显智能型时间继电器,也不贵。

网友U:
最简单就是给时间继电器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