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一、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
二、判断:上电,无显示;继电器不吸合;风扇不转;仔细听,开关变压器有极细微的“塔。。。塔。。。”声。初步判定为开关电源欲振不振,无法维持起振,开关管、3844损坏的可能性小(3844损坏不会有起振的企图;开关管损坏不会有足够的电流驱动开关变压器响动),极可能为开关电源负载短路、开关变压器付边整流二极管短路、滤波电容短路等。
三、检测:测变压器付边各整流二极管OK;滤波电容OK;各级电源负载输出端阻值OK;继续测开关变压器原边回路的1个二极管、2个稳压二极管,发现D208、D209稳压二极管(IN5388B)短路,更换,OK!

网友A:
不错的案例,讲的很好。

网友B:
谢谢分享  很有用啊

网友C:
有图又有说明,很不错;
但变频器维修,每次碰到的情况都不一样;

网友D:
    维修范本,学习了。

网友E:
我也修过一回,也是那两个二极管坏了,可换上了,把换上的也击穿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过一回,也是那两个二极管坏了,可换上了,把换上的也击穿了,不知什么原因。
与这2个稳压二极管串联有1个二极管,是否这个二极管也击穿了?应该查查。

网友E:
是那个二极换呀,能不说下它的编号。

网友E:
我上次修的是2.2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二极换呀,能不说下它的编号。
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3988,但编号与此不同。总之,是与开关变压器原边相并联的。查找不难。

网友F:
很不错的讲解,谢谢楼主哈,吸取维修之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