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零交叉功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4):
固态继电器参数里有一项是零交叉功能,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才见到这名词,网络搜索得:
具有零交叉功能的SSR在交流负载电压为零或接近于零时接通,减少了运行时的噪声、并可以减轻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B:
这就是过零触发吧?文字游戏?

网友C:
这个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网友D:
估计是翻译人员是业余的,翻译质量不好。
综合上面几楼说的,估计是过零触发功能。

网友B:
交流固态继电器的本质特性,就是过零触发。非要整出一个陌生的技术术语,为了卖点?还是...?这又让我想起了空调的直流变频技术,明明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技术,却非要叫直流变频。改一种说法。感觉...,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流固态继电器的本质特性,就是过零触发。非要整出一个陌生的技术术语,为了卖点?还是...?这又让我想起了空调的直流变频技术,明明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技术,却非要叫直流变频。改一种说法。感觉...,无语了。
直流变频比起变频器的逆变技术不同吧,直流变频是偷工减料很多的,其输出只能是那个型号的电机,换一电机完全匹配不上。

网友E:
厂家自编名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直流逆变技术,只不过,简单一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直流逆变技术,只不过,简单一点而已。
想想,这么说也没错。只是我心里老想着,他用个新名词,以方便其偷工减料,不然给人说成虚假宣传。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直流变频这本身就存在矛盾,直流的频率是0,怎么变频,直流也不需要变频不是?说逆变器大家都懂,说直流变频听着别扭。耐人寻味。

网友F:
你首先先要了解什么是固态继电器,是干什么的,你就会理解啦。

网友G:
应该是过零触发型的,另外还有一种是随机触发

网友H:
过零触发,应该是故意那样写的,玩文字游戏

网友D:
它不是过零触发。其:
先把市电变为直流,再控制降压,再用PWM输出,驱动电机。
而输出的功率大小,决定着降压的大小。

网友B:
哦?那他还是可控硅触发吗?如果还是50周波频率,变直流的意义何在呢?难道是想把单相供电变三相输出?相差120度?搞复杂了。

网友H:
呵呵了!你试试;交直交还可控硅

网友B:
如果是交直交,好复杂。有必要这么做吗?性价比何在?

网友D:
最大因素是成本低,得益开关电源的发展,这成本真的很低。
其效率也高,算是电机中较高效率的方案了。
而最坏的,就是噪音,那就看技术了,不过那放在室外机,怎也的要求不高。
但前两项无论是成本和效率,吸引力都很大。

网友B:
哦,这么说,就明白了。原来成本很低呀。

网友I:
唬人的名词

网友J:
过零点检测,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