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欧姆龙PLC程序仿真,为什么D120的BCD码不是1668而是1667?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认为结果应该是1668呢? 8421形式的BCD码是用16进制来表示10进制数,而BCD数值与BCD的数值就是简单的10进制的相加,2419加上9248等于(1进位)1667,这样理解有错吗?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问进位为什么没有影响到结果,则可以查看指令的运算方式(是否会加上进位)。
带进位的加运算,可能只是影响进位标志(我不了解该指令)。

楼主:
进位标志位CY怎么没影响结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位标志位CY怎么没影响结果呢
进位标志并不会影响结果,他只是说明数据运算或者其他指令产生了一个进位,你可以通过这个进位标志来控制其他指令,例如进行64位运算或者更大的128位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位标志位CY怎么没影响结果呢
进位标志并不会影响结果,他只是说明数据运算或者其他指令产生了一个进位,你可以通过这个进位标志来控制其他指令,例如进行64位运算或者更大的128位运算。
例如上图中CY位怎么又影响了结果呢,这又作何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位标志位CY怎么没影响结果呢
进位标志并不会影响结果,他只是说明数据运算或者其他指令产生了一个进位,你可以通过这个进位标志来控制其他指令,例如进行64位运算或者更大的128位运算。
例如上图中CY位怎么又影响了结果呢,这又作何解释
因为+C指令本身CY内的值参与计算。同时CY标志位会被置ON。
而+指令虽然会设置CY标志位,但是CY的值并不参与计算。

楼主:
+BC指令也是包括CY位进行运算的,请看指令说明,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位标志位CY怎么没影响结果呢
进位标志并不会影响结果,他只是说明数据运算或者其他指令产生了一个进位,你可以通过这个进位标志来控制其他指令,例如进行64位运算或者更大的128位运算。
例如上图中CY位怎么又影响了结果呢,这又作何解释
因为+C指令本身CY内的值参与计算。同时CY标志位会被置ON。
而+指令虽然会设置CY标志位,但是CY的值并不参与计算。
+BC指令也是包括CY位进行运算的,请看指令说明,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指令中带c的,cy参与运算,带b的数据是bcd,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令中带c的,cy参与运算,带b的数据是bcd,不矛盾。
我想问的是1楼我帖中+BC指令为什么cy位没参与运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对于cy的属性还没有了解,程序编制有错误造成。
顶楼及6楼的运算结果都没有错,你查看一下,顶楼在执行+BC前CY未置1,而6楼在执行同样指令前CY被置1,就这点差别,导致结果不同。
要想使用标志位(不限CY,还有>=<....)都必须在其前有正确的命令。
比如你现在要用的+BC,在其前要有C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于cy的属性还没有了解,程序编制有错误造成。
顶楼及6楼的运算结果都没有错,你查看一下,顶楼在执行+BC前CY未置1,而6楼在执行同样指令前CY被置1,就这点差别,导致结果不同。
要想使用标志位(不限CY,还有>=<....)都必须在其前有正确的命令。
比如你现在要用的+BC,在其前要有CLC
茅塞顿开,多谢大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