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现在有个三相220v的电机驱动器   但是线路上只有办公用的单相220v   用什么设备可以进行转换

网友A:
变压器,市场上有这种

网友B:
有这种变频器,输入单相220.输出三相220.

网友C:
买一台配套功率的单相变频器来驱动你的电机

网友D:
功率小的话可以配个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最后三相220输出

网友E:
4.7kw以下的可以用单相220V变频器来驱动三相220v电机。

网友F:
单相变频器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电压,不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样的.

网友G:
三相220V电机,加变频器就行了,只要你电机功率不是很大,几个KW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楼主说的是驱动器,变频器供电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直接单相220v 转成三相220v的变压器吗     听说可以用380v换三相220v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可行    一般从哪获得380v的电源呢

网友I:
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220的变频器,什么牌子的都有。这个不难,都出都可以实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如果不用变频器呢

网友G:
呵呵;如果有三相380V电源,当然买一个三相380V/220V变压器也是可行的;
但前提是你得有三相380V;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用变频器?那就找三相电源去,在变压或改电机接法。然后直起。

网友G:
不用变频器,要不你有三相380V电源,加变压器就行,要不就只能改电机了;

网友K:
单相的变三相小功率可以用单相变频器

网友L:
三相220v的电机驱动器是伺服驱动器吗,好像伺服很多驱动器是三相220输入也可以单相220输入

网友M:
我感觉也得换个单相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

网友N:
加个变频器吧那样省事

网友O:
加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直接单相220v 转成三相220v的变压器吗     听说可以用380v换三相220v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可行    一般从哪获得380v的电源呢
单相220v 转 三相220v的变压器,这个是有的,但是出来的不是三相电。

网友Q:
换台单相变频器才几百块钱,怎么合算怎么方便怎么干。

网友R:
不用变频器,就用劈相机。

网友S:
变频器是最佳选择

网友T:
应该变频器是首选!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变压器只能改变电压、不能把单相变成三相;
至于380V,向电力局申请或从别的工厂接入;

网友I:
怎么还有单相220变三相220的变压器方案呀?这不是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作为游戏可以这么玩一玩,作为应用,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实惠。性价比是要考虑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我们的驱动器是要求三相220v的,控制柜里的从空开接过来的电源是单相220v(一个三角插头的样式的:一根地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柜子里是没有变频器的,只在柜子后有变压器。    这种不是可以实现吗,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变压器,或者说怎么实现的?   尽量不用变频器

网友G:
什么驱动器?伺服驱动?

网友U:
引用 网友Q:
换台单相变频器才几百块钱,怎么合算怎么方便怎么干。
功率不大的 话,这个确实就是最优化方案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是啊 ,伺服驱动 华兴伺服电机

网友V:
单相转三相,变压器是做不到的。

网友W:
小功率的话 我 设想 把变频器 缺相保护给搞掉

网友X:
有驱动器应该内部是直流电再转换直流或交流输出,整流桥输入用单相电应该可以,有缺相检测可以复接,
有相位检测的功率不是很大用变频器,或者变频器加变压器,裂相机等等。

网友Y:
回复 网友J:
能不能直接做个给母线供电啊,还有加变频器可以吗,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吧,而且频率也不符吧,望大神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