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继电器线圈电压24VAC,用在24VDC的电路上也能工作....

网友A:
用久了会烧坏的吧?

网友B:
可能是小型继电器,使用直流时,吸力正好可以符合动作值;
但如果设计不是交直流两用,可能线圈的工作状态会不一样,比如发热情况、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C:
看到有交直流通用的磁性开关

网友D:
我可能是交直两用的,不然肯定烧了。

网友E:
也可能里边有整流二极管。

网友F:
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G:
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