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那两个是一对 对射型光电开关吗?

楼主(2017-02-24):
谁能提供一些对射型的光电开关型号 最好是松下的 谢谢!

网友A:
看看型号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别人拍的图
哪个知道有什么牌子也是对射的 推荐一下型号 看图片对射距离应该在30~50cm之间

网友B:
这是OMRON对射的,今天才下载的,松下的要找找。

网友B:
找了松下两种,长距离与短距离的,参考下。

网友C:
这种我经常用欧姆龙E3Z系列,感应距离好像1M我也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经常用欧姆龙E3Z系列,感应距离好像1M我也有用过
我也是用E3Z的多些,生产流水线经常用到,距离也合适。

网友D:
欧姆龙价格可能便宜些!质量一般,不如施克或邦纳

网友E:
找供应商要产品目录

网友F:
找个手册查查,想要什么样的都有了啊

网友G:
这么大的一般是标准尺寸,各家都有,就看想花多少钱了。

网友H:
便宜就用国产的,60块钱一对

网友I:
cx411 p我们常用

网友J:
你了解一下接口属性,任何一家产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