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有的说选择110KV,有的说选择35KV,究竟哪个合适?

网友A:
按避雷器连接到线路的电压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避雷器连接到线路的电压选择。
但110KV/6KV变压器中性点应该是只有35KV绝缘等级

网友B:
未了解过这方面资料。
可看有否以往的电路图参照,或者有无参考手册等。
该中性点不知是指哪一侧。

网友C:
就是参考中性点绝缘等级来选择。不过稍比中性点的绝缘等级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