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如题,正常情况下显示屏显示长度一样,流水线送料长度一样,可是时间间隔长一点,显示屏长度一样,实际送料却比正常长了一公分多,实在不解请指教。

网友A:
每次时间间隔长点都是送料长度长1cm吗,还有送料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别的

网友B:
说详细点啊

网友C:
实际输送物料打滑导致的。

网友D:
屏幕上显示是实际测量值吗?很有可能是计算值,和时间间隔无关。所以时间长送料也长。

网友E:
传动机构存在打滑吧

网友F:
是机械上的问题吧。

楼主:
编码器不存在打滑,是在被动轮上,每次时间间隔长点都是送料长度长1cm多一点,屏幕上显示是计算值,电机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G:
排除机械上的打滑有可能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脉冲丢数造成的。

楼主:
建筑模板流水线,归零》启动》计数到位》切刀》走车》堆板》回车》归零》循环》》》》长度2480cm
归零》暂停计数到(叉车叉板用时20多秒)启动》计数到位》切刀》走车》堆板》回车》归零》循环》》》》长度2490cm——2493cm不等,编码器用过100多到500多的都用过。

网友H:
时间间隔断,是不是出的料就断?
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之前完好,正常,不用怀疑程序,硬件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之前完好,正常,不用怀疑程序,硬件有问题。
可是时间间隔长一点,显示屏长度一样,实际送料却比正常长了一公分多

这句如何理解

网友I:
仔细观察下机械有没有问题?程序看一下,怎么得出的数值?

网友A:
最好拍个传输的照片大家看看再分析,这样猜不一定猜的清楚

网友J:
机械部分是什么状态
会不会是机械部分导致的?

网友K:
你可以先监控下程序

网友L:
可能是有干扰,使编码器脉冲丢失

网友M:
如果采用伺服电机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是计数器前加一定时器,流程结束时延时0.5秒断开,这样显示的值就会跟实际长度一样了。

网友N:
采集的脉冲数出现了问题,看一下PLC的编码器输入接口的滤波时间,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