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对三菱PLC的通讯不是很了解,刚好工作要求用已有的Q系列PLC跟E5CC通讯,希望有好人大神给个建议和方向,详细点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三菱PLC的通讯不是很了解,刚好工作要求用已有的Q系列PLC跟E5CC通讯,希望有好人大神给个建议和方向,详细点更好,万分感谢

Q系列上配置QJ71MB91模块,然后设定自动通讯,E5CC上设置好通讯参数,任何就通讯上了,要E5CC的数据就像都D区域一样简单,程序都不用写。

网友B:
这个温控器支持modbus,PLC加QJ71MB91即可,用QJ71C24做无协议也可以

网友C:
485接口的无协议通讯就可了,QJ71MB91要贵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