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4):
本人手上有FX3U-32MT   MT6070iH威纶屏 PLC驱动三轴伺服 X Y Z ,工作要求:机台做不同产品, X Y Z 运动去不同
的位置;要求在触摸屏上能调用产品。
例如:生产产品1时,触摸屏直接调用产品1,读取数据后,点启动   X Y Z 则去产品1需求的位置。
     生产产品2时,触摸屏直接调用产品2,读取数据后,点启动   X Y Z 则去产品2需求的位置。

这是不是所说的调用:配方啊?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最好写几步程序参考下  谢谢!

网友A:
配方!或用宏写

网友B:
利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触摸屏配方或是PLC中做几组数据,用几个标志位,不同的标志时传送对应的那组数据过去。

网友D:
配方用触摸屏的宏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