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7-02-25):
对于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可以进行上下限频率的设定吗?如果可以,最高能能设定多少频率吗?现在通过模拟量控制电机的速度,但是电位器已经调到最大了,电机转速还很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最高可以设置50HZ

网友B:
最高可以对应变频器的频率上线,一般变频器都可以到400HZ,但是还要看电机的许用频率。

网友C:
电位器调到最大,但输出电压是不是最大频率的电压;若不是,可能电位器坏了。

网友D:
电位器规格用的对不对?

网友E:
那得看你变频器和电机的参数了。是不是你的电机减速器减速比太大了。

网友F:
你电位器调到最大变频器显示频率是否为最大的,有可能电位器坏也有可能变频器设置了最高频率限制。仅供参考

楼主:
调到最大变频器显示50Hz

网友G:
设置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及最大频率的值就可以

网友H:
应该可以到400吧

网友I:
估计限制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到最大变频器显示50Hz
查看变频器手册上的最高频率是多少,所驱动的电机铭牌上额定频率又是多少?你所调的最大频率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频率。仅供参考

网友J:
先看频率,如果已经是50HZ了,还没不快,再往上调就要考虑电机的承受能力;
单变频器来说,大多最高频率都是400HZ或600HZ,关键是你电机不可能能用这么高;

网友K:
楼主给出实际运行参数,如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变频器关于电动机的参数设置?电动机参数?变频器品牌型号?等等信息……

网友L:
果真观察的是电机的转速而不是机械的转速?变频器的参数与电机的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M:
电机超额定转速太多轴承也会受不了的

网友N:
兄弟,你先看下操作说明书,有没有限制最高频率是多少。如果设置都没问题的话,先看下外部电位器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十有八九是你的变频器主板坏掉了,需要硬件维修啦。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最高可以调到400hz,你现在的电位器能在哪些单位调整?你说的问题可能是你的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P:
变频器的设定值限制,应该在参数里可以限制的。参数里应该有两个参数有关联,一个是最高转速参数,一个是规格化参数。

变频器的给定值最高限制与控制方式有关,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有关。这个需要看具体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有规定的。不能无限制设置。同时也要根据电机的能力设置,太高了电机受不了。

网友Q:
变频器的最高和最低运行速度都可以设置,不用通过模拟量来限制,手册很清楚的

网友R:
变频器是通过输出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大小取决于模拟量的大小,变频器可以设置最大、最小输出频率,这个频率设定好后,就和输入的模拟量成线性关系,现以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举例:ATV71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为0-10V(输入类型可以在变频器设置),如果最大、最小频率分别设置为50HZ/2HZ,那么最终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就是以模拟量为横坐标,以频率为纵坐标的一条线性曲线。你说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检查:1.变频器是否将最大输出频率设得太小;2.你所说的电位器已经调到最大,那么到变频器输入端的模拟量值是否也是最大(我经常会遇到电位器虽调到最大,但变频器输入却很小,大多是因为接线有问题导致)

网友S:
变频器上限频率设置是多少?电机转速都是额定频率50Hz下的转速

网友T:
1,看变频器设置参数,最大频率设置多少。看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口选对了吗?
2,看电位器接线节对了吗?

网友U:
电位器是否好,最大频率是否修改

网友V:
接线 或者参数设置都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