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7-02-25):
冲床,冲几下后运行准备灯就灭了,此时脚踏不管用。但是,晃一下光电保护处,运行准备灯就正常了,又可以踩动脚踏了。如此反复。请问是光电保护问题吗?

网友A:
光电是什么类型的?光电开关?光幕?看线是不是因为冲床震动把光电震动位移了。

网友B:
因振动光电开关接线松了、光电开关移位了

网友C:
有可能光电位置变了

网友D:
问题与光电保护肯定有关,查下相关线路与及光电保护光幕的角度

网友E:
查看光电开关位置及线路,周围是否存在铁屑等,造成光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F:
与楼上几位意见相同,可先检查有无接触不良、位移等情况。

网友G:
接线松了,或者位置自动了。

网友H:
用手晃一下就可以按说不是送的
这还不好说!

网友I:
可能光栅没对好,松动了

网友J:
这种保护开关,发射与接收的位置,距离一定要在一个可靠的范围里并且固定好。如果置于临街范围,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有时无现象。

网友K:
冲床一般是采用的光幕作为安全保护措施,当其反射光被物体所遮挡时或者损坏,冲床就会无法工作。检查一下你的光幕是否位移、脏污以及控制线有没虚接等情况。实在不行就换个新的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L:
建议检查一下电源

楼主:
现在感觉冲活儿时,右侧广电晃动的厉害,是不是于此有关?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有关,光幕发生位移而保护

网友M:
回复 楼主:
把右侧光电开关固定好,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