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同一个程序, 其它计时器正常计, 可就是这个TIM4 开始模拟 PV 值就显示为0, 不管前面的执行条件是否成立, 始终为0
但是如果把第二个图中的程序删掉就正常了, 请问这两段程序有什么冲突?

网友A:
应该是在编程模式吧,切换到运行模式试试吧。

网友B:
程序段没有被执行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我看不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子程序段放到前面了,移到后面就好了,刚开始接触欧姆龙PLC,好多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