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明电舍VT240S

楼主(2017-02-25):
现手上有一台明电舍VT240S 15KW 送修之前模块炸,开关电源坏。拆下模块,修复开关电源上电后,模块脱机不报OC警PM,同时面板显示OFF,按FWD\REV无反应(本地模式),其它键正常,怀疑OC信号坏锁住CPU,但经测试OC信号正常到CPU,是不是还有什么开机检测信号锁住CPU,驱动就是很普通的923、929组合,试过热敏报警信号正常,CPU程序乱了?有没有大神碰到过?求指点!

楼主:
这几天再忙,没来得因及向大家汇报下结果,总的一句话经验害人,刚好前一天碰到国产某品牌机也是CPU内部有一路信号坏,外部信号正常搞一下午没分析出来换CPU后OK,这台机一直启动不了,信号有,进入了思维定式,不知怎么办,刚好有个客户来电话要写PLC程序去看现场,这个问题一直在脑中回旋,在开车回来的路上突然灵光一闪,切断屏蔽信号看报不报警,果然故障依旧,量OC信号依然低电平,拆除光藕,机器开始运行,致此可判断新的光藕OC信号坏,更换几次都是坏的,这批次光藕直接进垃圾筒,新买一批故障修复。
明电舍变频器特别之处
 1、一般机器是启动后才报OC,而明电舍不报警而是拒绝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