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AVY-3110驱动板上的双15V和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备忘)

楼主(2017-02-25):
1、上板开关电源整流后,送给下电源驱动板,经下电源驱动板滤波、78M15及79M15稳压,供给下电源驱动板的所有082运放。所以,当上板开关电源故障或上板未装时,下板的082运放4、8脚无电源。
2、母线电压检测,是整流模块与IGBT模块之间的082运放电路。
3、报母线电压过低或过高时,可先在MONITOR菜单的DC LINK VOLTAGE项中查看检测到的母线电压。

网友A:
很好的维修资料,谢谢老师!

网友B: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C(2017-08-19):
楼主的电路描述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关于“母线电压检测082”?

网友C:
我看到论坛的另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西威变频器,里面讲到下板产生24伏输出至上板开关电源,产生上板的控制电压。论坛里也有一份西威下板的电路图,清楚的看到下板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来自于母线530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机会遇到这个机子,再仔细研究一下。
电路图,不知道是否是这个机器的?能否发一份?

楼主(2017-11-18):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论坛的另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西威变频器,里面讲到下板产生24伏输出至上板开关电源,产生上板的控制电压。论坛里也有一份西威下板的电路图,清楚的看到下板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来自于母线530伏。
查了一下,应该是,下板主开关电源是530V直流母线供电,其24V直流电压供给上板小开关电源,再产生5V和+-15V,供CPU、面板、上下板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