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信号线吗?都有哪些用途?

楼主(2017-02-25):
这八股线是信号线吗?红线芯是纯铜吗?几平方的,本人想把它远距离启停7.5Kw电动机按钮电缆用,是否可行,能不能负载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因此线小巧价廉,如果能用太好了)

网友A:
看下绝缘耐压够就可以,正常用220AC没问题吧,这种线质量好点有的说是铜线镀银的

网友B:
怎么我感觉这是网线。感觉不能用于220V吧

网友C:
看到这个是硬线,你这个端子都难压。

网友D:
你这种线就是网线,国标六类网线的线芯是纯铜的,直径约0.56mm,负载小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应该还是可以的。控制距离远你可以每两股并联使用。仅供参考

网友E:
可以几根线并在一起用,做控制线是可以的

网友F:
不就是网线么,搞的神秘的

网友G:
就是根普通的网线而已;

网友H:
橙白那根线在哪儿,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I:
这就是网线。24v的可以,220就算了吧

网友J:
网线的耐压太低了,220V接上去会有击穿的危险

网友K:
我也认为这样的电缆,最好是用于24V电源的控制电路,而不是220V的电源电路。

网友L:
看着像网线。没看到橙白,估计是摄像机的问题。

网友M:
我看是网线。做控制线2根并着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看着像网线。没看到橙白,估计是摄像机的问题。
两个棕白,不一定是拍摄问题,有可能是线生产时的配色问题,质量差的就会这样,颜色有点难分。

网友O:
多股并接用

网友P:
网线,可以用于编码器信号线,做控制线,低压短距离可以,距离长不建议

网友Q:
怕绝缘程度不够 吧

网友R:
网线 可以两根并起来用

网友S:
   建议不要把网线用于220V的交流控制回路中,既浪费又不合规。远距离使用还是用0.75平方的220V控制电缆为好。

网友T:
低压信号源传输使用的五类网络电缆线,你竟然敢使用于强电的传输环境?电脑网络信号线的传输电压绝对不会超过5V。
是不是准备搞出电气火灾以后,等着调查组查明原因后背上黑锅?该省的必须省,不该省的,千万不要节省,否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

网友T:
计算机的五类网线和六类网线,我们经常带电剪裁和压接水晶头,根本不会出现有火花和短路的现象,这就证明了这种低压信号网络传输线,不但没有供电电源传输的功能,而且信号传输所使用的电压根本达不到短路形成大电流的现象。

所以,作为专业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关乎系统安全的部件,选型失败不可原谅。

网友T:
我遇到过一个高清网络摄像头视频监控系统,线路故障的案例:
一个网络摄像头,在监视器画面上显示黑屏,高空作业查看,直流12V电源只有5V,判断独立供电的2*1.5电缆断线接触不良,因之前布线难度大,检修整条电缆和重拉电缆难度也大。

所以,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用网线的八芯其中的两芯,在靠近电脑侧放置电源适配器,用网线传输低压12V供电电源至摄像头,而不能用网线传输交流220V到摄像头处,再装电源适配器。

网友T:
网线使用的8芯双绞线,在电脑的网络通讯系统里面,百兆网络只是用其中4芯,其余4芯闲置不用;而千兆网络,则8芯线全部使用,缺一不可。

所以常用的百兆网线,其余闲置的4芯用作他用,还是可以的,只要不拿来传输强电信号。

网友U:
网线,不好接,一碰就断。

网友V:
这就是网线,做弱电信号线还可以,强电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W:
控制线路可以用,关键是电压,电流。可以加个PC板整个控制电路转换一下。

网友X:
初看像网线,但是还有一个绿线好像被剪断了,像9芯线,需要确认。

网友Y:
这是10*0.5的通讯电缆,我用它结果AC220V的电磁阀

网友Z:
用在安全电压还行,高了我是不用的。

网友AA:
符合网线的特征

网友AB:
这是八芯网线,只能做信号线,24V以下的,千万不能用于220V电压哦...

网友AC:
连这个都要节约吗? 网线

网友AD:
网线最好不要用啊!

网友AE:
我感觉这也像网线。

网友AF:
不知道距离有多长,太远就不用了。

网友AG:
普通网线而已,不建议用在交流220V中!用在控制信号中可以!

网友AH:
你觉得用网线可以吗。。你现在已经用上网线了现在

网友AI:
你这就是一根网线吧!
看样5类线
低压的还可以用用
电流电压偏大的就不要这样省了
不然意外发生就麻烦大了!

网友AJ:
回复 网友AI:
太委婉的答复了,笑死我了。。。

网友AK:
这是网线吧,带小电流可能还差不多。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感觉这是网线。感觉不能用于220V吧
我也觉得是网线,如果是网线的话,做控制线就是不行、的

网友AM:
回复 网友H:
两根白棕有一根是白橙,没照清楚吧

网友AN:
双绞网线、可以用在通讯上;

网友AO:
控制回路和主回路一定要分开

网友AP:
网线的话,不宜用于电动机控制回路,绝缘等级应当不够,又 若为小硬线则可靠性成问题。

网友AQ:
你还是系统的学习一下用电安全吧!不然害人害己啊!出了事故谁也兜不住……

网友AR:
这是普通的网线,有些场合用来当信号线也可以。

网友AS:
真明显的就是网线呀,反正我见过宿舍装修是用这个当灯的控制线的。。。。。

网友AT:
呢这个是可以的。但话说你用网线做控制线,是不是太奢侈了吧!

网友AU:
网站,不好用的

网友AV:
这是网线,不建议用220v下

网友AW:
觉得不可靠啊   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