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7-02-25):
现有一台设备需要力矩80NM误差不超1 ,如果用伺服控制,应该怎样做才能恒定在这个数值?谢谢各位

网友A:
80n.m 误差不超过1  相对而言就是误差在1.25%  比较难达到 或者说达到成本非常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扭矩传感器也不行吗?还有伺服的扭矩是由外部输入的还是内部参数设定的?没使用过扭矩模式不清楚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扭矩传感器做闭环控制当然行。没问题。关键是伺服控制需要有一个闭环转矩调节器。可以在控制器里面做闭环,也可以在外面由PLC做。

网友C:
我做恒张力卷取的时候用专用变频器加编码器,至于是否在两个百分点误差真没测量过

网友D:
用伺服转矩控制,接传感器做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