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本人刚做设备的,刚学PLC自学的,现在只学一些简单的,但设备时常用到三轴控制,本人还没学习过实例。求大神给个看视频的地方或下载,分析控制方法,讲解控制实现的过程。谢谢。

网友A:
200控制伺服的做过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学习?

网友B:
可以上三菱官网看看,有伺服的具体介绍

网友A:
就那么两个手册
MAP库或者253的说明书
不难做

网友C:
西门子200不能做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官网要注册吗,发个网址,

网友D:
三轴运动时候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做弧线运动?做斜线运动?做几何图形运动?
如果只是简单的互相独立的定位控制,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斜线,弧线可调,比如有我们的数控机订上,是可编程的,想让他怎么运动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斜线,弧线可调,比如有我们的数控机订上,是可编程的,想让他怎么运动都可以,
数控系统是专门针对插补运算(运动控制的算法)而提出的专业解决方案,所以用它来控制多轴运动系统,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而PLC控制器只是针对传统的逻辑控制而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也可以用它来制作运动控制系统,但是造价昂贵,性价比巨低。以西门子的PLC控制器为例,S7-200系列或者S7-1200系列,不支持采用运动控制指令集进行编制多轴的运动控制程序,而如果采用西门子公司专门推出的基于S7-300的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造价昂贵,单单一套完整的运动控制型的PLC控制器的采购单价,绝对要飙升到3W~5W元左右。

而采用专门的数控系统,造价只有约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您是自动化设备公司的老板,您会采用哪种解决方案制造设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只是想了解控制运动原理和方法,实际中我们用PLC来作位置控制较多,定长度。你如果有这方面(位置控制)的实例分析给我,感激不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控制运动原理和方法,实际中我们用PLC来作位置控制较多,定长度。你如果有这方面(位置控制)的实例分析给我,感激不尽。
用PLC做定位,定长的运动控制,比较简单,PLC编制发送规定数量脉冲信号的程序,然后运动执行器接到规定数量的脉冲信号,就驱动机械部件行走到规定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谓开环控制?我司设备定长中有追色要求(可选追与不追),在指定长度到达前某一小段距离用电眼检测物料,有色即完成送料,连续几个检测不到就报警, 目前用单片机控制,想用P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谓开环控制?我司设备定长中有追色要求(可选追与不追),在指定长度到达前某一小段距离用电眼检测物料,有色即完成送料,连续几个检测不到就报警, 目前用单片机控制,想用PLC
PLC可以实现控制目的,技改工程,如果你对PLC不熟悉,没有使用的经验,建议将技改工程委外承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用与不用另一回事,主要目的是跟大家学习PLC

网友E(2017-07-23):
我做过3轴和四轴的控制,可以把程序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直接调用我的程序,修改参数就可以了,另外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整套教学视频和西门子PLC的整套教学视频,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93715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