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17-02-26):
想买个伺服,在安川和松下之间纠结,想咨询下,这2个驱动器都可以速度,转矩,位置控制,但安川驱动器右边又有个扩展模块,想问的是,安川伺服想要实现位置,转矩,位移控制是不是必须搭配右边的对应扩展模块,还是扩展模块可有可无

网友A:
不需要扩展模块也可以实现位置,转矩,位移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松下伺服啊!

网友C:
这两个牌子在市面都是比较大的使用量,建议你根据自己熟悉的程度来选

网友D:
松下的好吧

网友E:
应用较多的应该是松下吧

网友F:
这两款伺服都是市场主流伺服,都可以实现转矩、位置、速度控制,建议选择自己熟悉的。

网友G:
松下的调试方便一点

网友H:
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市场占有率应该安川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