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施工过程挖出2根带铠的10KV电缆,一根有电,一根没电,怎样隔着绝缘层测出哪根有电,哪根没电,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没电的可能是备用的
用感应电笔试试

楼主:
两根电缆紧挨着,感应电笔有效吗?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高压电缆,不是低压电缆,可以随意裁断,随意接驳回去?全部做有电处理,或者联系供电监管部门技改地下埋设的供电线路。

网友C:
这个还不马上打电话给供电所啊

网友D:
有专业测量仪器的
这仪器比较贵
但是稍微大点的供电局就有这货!

网友E:
把那根没电的电缆,从头尾通入低压接地电流,然后在施工的地方有钳表卡。带铠装的电缆中部,用钳表是安全的。

网友F:
建议你还是电话供电局吧,搞不好人家给你扣个破坏电力设施就麻烦了,除非你是电力现场施工的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哪根带电,怕挖沟机碰伤电缆,除了专业设备,有没有简单、准确的知道电缆是否有电的方法

网友G:
可能两根都需当作有电对待;挖出或知道有电缆可能会挖出,或许施工时应当告知产权单位,并谨慎施工(比如停电)。
带铠的电缆,不知能否判明有电;另外,不知能否根据位置判别。

网友H:
不管有电无电,你施工都要当作有电作业,不过判断有电无电用数字电笔很容易区分出来

楼主:
数字电笔感应测试吗?两条电缆紧挨着,能准确吗?

网友E:
高压电缆的计米号码是很耐久的。可以把电缆上的泥土清理干净了,看清米及型号,方向。再来判断是哪个

网友I:
楼主都要当有电,万一....!!

网友J:
打电话供电局

网友K:
打电话给供电,是怕被叫停工,担心进度卡着,是吧?
不打电话,动了他们的东西,见着也是算是动了的,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