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6):
两块500w24V的稳压电源,怎么扩大容量,电压不变电压源

网友A:
简单就是在加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在一起电压不就变大了吗,并的话电压小,

网友B:
增加容量只能再买硬件啊!
硬件限制这是没法破解的!

网友C:
两块一起用,把负载分成两部份

网友D:
要省事就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