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7-02-26):
车间一台设备的液压传感器经常烧,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现场停机时是不是有人电焊作业,楼主把传感器屏蔽接上

网友B:
不知道是我的网速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现在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C:
液压传感器是很耐用的,建议你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烧传感器的就更少了

网友D:
看现场像是插口进水了

网友E: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或者是压力冲击太大太频繁造成的。

网友F:
电源和压力不稳或者所测液体杂质过多,另外压力传感器的质量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传感器是很耐用的,建议你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烧传感器的就更少了
开关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和压力不稳或者所测液体杂质过多,另外压力传感器的质量也有关。
就一个厂的东西,质量就无法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停机时是不是有人电焊作业,楼主把传感器屏蔽接上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网友G:
我在现场使用的20KP的压力传感器和你的外形一样,经常超量程,也没见烧坏。你能确定电源没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H:
压力变送器?检查所有的连接线的牢固性,检查电源电压的波动的数值。

网友I:
一、供传感器电源问题
二、传感器质量问题